求数控车床主轴温度与转速的关系

楼主(2010-07-30):
小弟公司最近修过几台车床的主轴,都是自己参与的!没什么机械维修经验。在换完主轴轴承之后空转运行期间当速度在2500时运转个把小时主轴温度就会感觉很烫,相当的烫!平时也看过一些资料了解到温度跟主轴间隙以及主轴轴承润滑状况都有关系,但我也只是一知半解。哪位高人能给予指点,小弟不胜感激。还有就是如何判定主轴温升是否正常?主轴间隙该如何调整,预紧力如何调整。

网友A:
长期旋转主轴发热时肯定的,所以才要主轴冷却系统。但是如果感觉主轴的一侧明显比另外一侧热,那就说明安装的时候出问题了。

网友B:
在换完主轴轴承之后空转运行期间当速度在2500时运转个把小时主轴温度就会感觉很烫,相当的烫-----你那主轴轴承是用的正宗原厂的么?安装时加注润滑脂品级如何?轴承安装精度够么?我以前遇到过主轴轴承安装后跑外圈的情况,运行20分钟主轴就烫手。主轴整体的轴向装配一定要到位,装外后要认真检测。另外主轴轴承的安装间隙一定要控制好

网友C:
主轴轴承可能没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