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直流电压问题

楼主(2010-07-30):
一台ABB变频器空载正常,带电机运行到7HZ后就升不上去了,频率又开始自动降下来然后又自动升致7HZ左右就这样来回反复,过一会报直流电压低故障,不知是哪里出问题了。注:电源,电机都没问题,运行时测直流电压波动较大,升致7HZ时电压就降到400V左右了。

网友A:
主回路接触器没正常工作。供电不足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见过这种问题,鉴于我们行业的特殊性,最后换个变频器了事

网友C:
2种情况,1,电容容量下降,2,整流有个开路了,或者回路接触器没吸住,

网友D:
是不是3个可控硅没有完全触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