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B系列变频上限频率

楼主(2010-07-30):
015B21A的变频,不知其上限频率如何调至1000HZ.求教~~

网友A:
先调最高频率,再调上线频率。

楼主:
1楼的兄弟,具体哪些参数可以说下吗?

网友B:
你的应用需要高频版本韧体

网友C:
01-00 设置到最高

01-01设置到最高

但是台达B系列最高好像只能设置到400HZ

网友D:
手册上就有啊,这些常用的看看手册就行了。

网友E(2010-10-15):
只要输入正确的机种识别代码(00-00参数),B系列最高都可以调到3000HZ,虽然说明书上没写,但我用过B系列的很多款,都可以调到300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