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invt 上电报ITE,复位报OC3,故障出在哪里?

楼主(2010-07-30):
请高手指教invt 上电报ITE,复位报OC3,故障出在哪里?

楼主:
机型是CHF100,11KW。

网友A:
ITE:电流检测电路故障

可能原因:电流检测电路故障;控制板连接器接触不良 ;辅助电源损坏;霍尔器件损坏 ;放大电路异常

解决办法:检查连接器,重新插线;寻求厂家技术服务

OC3:恒速运行过电流

可能原因:负载发生突变或异常;电网电压偏低;变频器功率偏小
解决方法:检查负载或减小负载的突变;检查输入电源;选用功率大一档的变频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B:
就是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就查这部分电路就好了

网友C:
这种状况应该是霍尔传感器那路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