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线电机噪声很大的原因。

楼主(2010-07-30):
PMAC控制卡,DTC-8B 转4路,PARKER的驱动器和直线电机,可以正常闭环运动,噪声和振动很大,PID怎么调都很大,怀疑是噪声干扰,但是不知道怎么弄,请高人指点12,到底是不是电磁干扰引起的噪声,小弟拜谢!  如果是该如何解决噪声。

楼主:
我用的是力矩模式,这个有问题吗

网友A:
PAMC到Paker驱动器的控制信号是模拟信号还是脉冲?如果是前者,建议检查布线、尤其是信号地线,以及屏蔽的端接方式。

类似问题,论坛前两天也有人发过帖。

楼主:
我用的是模拟量, 信号地线,以及屏蔽的端接方式,这方面我不太懂,控制卡的GND是不是不能喝驱动器的GND连在一起,

楼主:
不加模拟信号,直接加使能信号没有噪声

网友A:
说明信号质量不好,建议只把控制卡的GND和驱动器的GND接上,信号线不接试试。

信号地、屏蔽保护地处置不当,会严重影响模拟信号的零位稳定性。

楼主:
谢谢你的热心解答,小弟感激不尽!! 你说吧PMAC的GND 和 PARKER驱动器GND 连接起来吗? 不会有问题吧,我用的是DAC-  和DAC+ 这种差动模拟量输出方式。

楼主:
另外,驱动器的 PE 要接大地,是不是接到插座的第三个脚上就可以,还是要另外做一个大地。

网友A:
PMAC的输出和Parke的输入都是差分的吗?

PE是个很考究的东西,个人看法,接插座的PE脚有时可能还不如不接,至于接上好,还是不接好,建议试着看。

楼主:
都是差分信号的,这样是是不是PMAC的GND 和 PARKER驱动器GND 不用连接了? 但是现在就是噪声震动大,连起来会减小噪声吗?

PE我现在是接插座的第三脚,但是别人说一般插座第三脚并没有正真接大地。

楼主:
会不会是PMAC设置的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波恩,我把PMAC的GND 和 PARKER驱动器GND 连接起来就没有噪声了。

鄙视下北京某公司技术支持人员,态度不积极,且不给任何建议,还说不用连接,搞得我弄到半夜.!

网友A:
不客气!解决了就好!

信号共地,PE保护地共地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尽管有原则,但未必是必杀技,需要试着来。

墙插上的PE确实很鸡肋。

至于某公司技术人员,楼主也不必求全责备,他们有多少经验很难说,经验是摸出来的,就如楼主此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