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
请教下,ABB Freelance2000DCS中,如何不让操作员复位报警。

楼主(2010-07-30):
请教下,ABB Freelance2000 CBF DCS中,如何不让操作员复位报警。现场设备故障,设备跳停,故障面板跳出。操作员手欠,总是把报警信息给复位,但又说不出故障原因,给事后分析带来许多麻烦,能再系统设置里不让复位吗?谢谢。

网友A:
为什么要这样?去LOG里面看啊。。。

楼主:
nineapple 谢谢,能详细讲解下方法吗??

楼主:
那个报警信息的优先级能解决问题吗???好象优先级1或2就不能被复位,谢谢。

网友B(2010-09-27):
历史故障 是可以查看的.....

楼主(2010-11-03):
6。2版的CBF,有这功能??,指点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