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AE10寸屏,怪问题

楼主(2010-07-30):
屏上做了换页面按钮,输入后,按后听到两声总会自动回到默认页面(开机第一页)而不是进入指定页面,是什么问题???

楼主:
在线等啊

网友A:
应该是控制区也在起作用,控制区起始地址也是控制换画面用的,

先在选项,设置模块参数,控制区地址长度改为0测试

楼主:
改后,好是好了,但我做的中英文切换按钮不起作用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后,好是好了,但我做的中英文切换按钮不起作用了啊

不起作用是怎么个情况?
你对应的画面做了么?选对了么?

楼主:
选项,设置模块参数,控制区地址长度改为0,换页面按钮功能正常,中英文切换按钮不起作用

选项,设置模块参数,控制区地址长度改为8,中英文切换按钮功能正常,换页面按钮,输入后,按后听到两声总会自动回到默认页面(开机第一页)

网友A:
那个是正常的,控制区第一个字是控制换画面的,第8个字是控制多国语言的,

  当你关闭控制区的时候,换画面和控制多国语言的功能以及控制区所有的功能都全部关闭了,

 通过以上可以判定是控制区地址被误用的原因,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在plc内找控制区第一个字哪里用到了,改正即可。

  比如控制区起始地址是D0,那么在plc内找找d0看哪里被用到了,修正为其他中间变量

楼主:
谢谢楼上帮助,PLC里面的D0-D10都没有用到啊

楼主:
中英文切换按钮用的是$07不知会不会冲突??

网友A:
你的控制区地址设置的是$0,那么你需要检查在什么地方误用了$0.换画面是有$7控制的,所以开启了控制区可以支持多国语言

网友C:
触摸屏或PLC有问题的可以联系我哦~~~QQ1162147905 15801639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