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y pro xlv3.0兼容问题

楼主(2010-07-30):
我用unity pro xlv3.0软件打开.STU格式文件时,提示不兼容,需用.XEF格式文件打开,是什么原因?应该怎样才能打开?该程序是比v3.0版本高还是低呢?

网友A:
有可能高,也有可能低。把后缀stu改成sta试试。

网友B:
首先不同版本的UNITY软件的.STU格式文件互相是打不开的。解决办法为:先装回原来版本的UNITY,导出.XEF格式文件,再用3.0版本的打开

网友C:
把后缀改为sta试试,有的可以,有的能打开,但是会有很多出错信息。

网友A:
如果没有早先版本导出XEF,就只能改后缀名试试运气了。有出错信息总比打不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