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直接起动五十五千瓦电机主回路串一只150A接触器,行吗?

楼主(2010-07-30):
五十五千瓦风机电机,本来用一台四百安接触器KM直接起动,现要在主回路上串台150A接触器KM1。起动时先启一百五十安接触器,再起四百安接触器,停止时先停四百安接触器,再停一百五十安接触器,一百五十安接触器能承受电机启动时的电流吗?

网友A:
这可以用,启动时150A的接触器上可以正常通过启动电流。

网友B:
55KW的风机可以考虑变频器运行啊。

网友C:
本来一台接触器好好的,为何又要增加一台?人为复杂化、多此一举。

网友D:
那要看你用的什么牌子的东西了,国产能用一时,用不了多久就烧确头了。。

-------------------------------------------------

二手PLC 伺服 usb-590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温州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二手 工程余货 PLC (如 西门子200 300/400 三菱FX Q 基恩士KV 等各种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6RA70 SSD590C直流调速器等工控电气....好坏都收

传真0577-86881518--8004

网友E:
关键是要看接触器的质量,其实也没有必要真么做,这样更多了一个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