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干扰问题

楼主(2010-07-30):
问一下大家,英威腾变频器是不是干扰很严重呀?

以前我们在一个设备上一直使用台达的变频器,为了便宜,换成了英威腾的,上面一个表头干扰特别严重,后来加了在表头电源,表头信号,变频器供电电源都全部加了滤波器才解决掉

网友A:
主要是驱动没做好,所以才干扰,套TDK磁环也没用的,

网友B:
变频器的干扰需要专门的研究的

网友C:
呵呵     不知道别人用的咋样    我用的都快郁闷死了         远程控制   俺就怕他干扰  设计成端子控制频率升降        可是就这样还没逃的过干扰     一共十几台柜子  现在3台都干扰的没办法在现场控制    没办法  俺只有加中继了     没办法

网友D:
有的场合对其他设备的干扰时蛮厉害的,一般解决方法也不过是降低载波,变频器单独接地,控制线路和变频器进线及出线分离或者是在输出部分加电抗器。输出电路的干扰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