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20ma”的讨论

楼主(2010-07-30):
关于“4-20ma”的讨论
网上看到很多网友提出有关“4-20ma”的问题,综合大家提出的问题我做如下说明:
1、“4-20ma”是电流输送信号,它在微机及网络通讯之前就已存在。在没有数字量传送数据之前,它是仪器仪表对外,特别是远距离传送数据的最好方式。就到今天仍有使用价值,数字量信号对于远距离传送数据必需有中继站补充能量,而它不用,他可传送几公里或更长的距离,为什么?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
模拟量传送信号只有两种:1、电压信号;2、电流信号。传送信号都是由导线完成的,导线是有电阻的,距离越长电阻越大,当它传送到终端负载(如显示表),在其上形成电压信号。这个电压信号,如是用电压信号传送过来的,由于导线电阻与负载电阻是串联的,导线电阻产生一定的电压降,必然使负载上的电压有损失,造成数据误差,故电压信号不适与远距离传送数据信号。而电流却不同,它是以电流传送的,导线电阻固然也产生电压降,但电流值不变,如负载侧选通用500欧姆电阻,该电流流过它,必然产生2-10V的电压值。不会产生数据误差。
2、电流输送信号为什么用“4-20ma”,而不用“0-20ma”呢?远距离传送数据信号,难免有导线断线的时候,如传送信号时,发生导线断开,而负载侧(指示仪表方)接收0信号,会误以为停止输送信号,造成显示或记录错误,如用4而不用0表示0输出信号,一旦出现0输出,立刻知道导线断了,从而可避免上述错误。那么不用4用其他数代表0输出?可以,但工业生产需要标准化,这是人们早已规定的。
3、PLC模拟量输入模块,要求输入信号通常为0-10V的电压信号,如进入PLC的是“4-20ma”的电流信号,应如何处理呢?方法有二:
(1)、做一块电路板,将4-20ma电流转换为0-10V电压。将4-20ma输入线接该板的对应输入端,将该扳的0-10V输出接PLC模拟块的对应输入端。
(2)、选一个阻值为500欧精密线绕电阻,与4-20ma输入线串联,电阻与输入线连接点接PLC的模拟量输入块的输入信号端,电阻的另一端接PLC的输入地即可。
这两种方法第二种最好,因为第一种,必须有一定的电路设计能力的人,才可完成,而且费工费时,编程时,也得进行运算。第二种只需一个电阻,进入PLC时已转换为2-10V的电压信号,编程时只要知道1V对应的转换数字量,就可推导出运算公式来进行编程。如:一电子称,其称重量程为 0-1000K g ,如模拟转换为:1V对应数字量为3200,那么2V对应的数字为6400,而10V对应的数字为32000,要将2-10V的数字量显示为0-1000Kg,其转换公式应为:1000*(WW-6400) / (32000-6400)。该转换公式的精度为 1Kg。
如编程者有电路设计能力,不妨可以这样做,设计一个将“4-20ma”的电流信号转换为“0-20KHz”的脉冲信号的电路板,直接将脉冲输出端接入PLC的高速计数器的计数输入端,采用定时采样计数方法,就可不用模拟量输入模块,这样可降低不少设备成本。
有一网友提出这样的求助:如何将0-20ma的电流信号转换为4-20ma的电流信号。这只能用硬件来完成,我给他画了这样的转换电路(见下图),现在把它有关注意的地方说明一下:该电路是由一个四运放集成块324和一个带温度补偿的6V稳压管2DW7B,及二只晶体管和几个电阻组成。其运放器的1脚输出电压应调到2V,这样0-20ma电流流过400欧电阻时,其电阻上端对地产生2-10V的电压信号,晶体管G1的发射极对地电压总和400欧电阻上端对地电压相等,而G1的集电极的2K 电阻上的电压与发射极的2K 电阻上的电压相等,当输入由0-20ma变化时,400欧电阻对地电压由2-10V 变化,G1的发射极对地电压也是2-10V 变化,G1的集电极对电源+24V电压也是2-10V 变化,G2晶体管发射极接入500欧电阻,使之集电极产生4-20ma的变化电流。这里要强调的是,图中400欧、500欧二个电阻要求阻值准确,而二个2K 电阻要求阻值相等,只有这样才可确保转换精确。根据网友提出的问题及我想到的就有这些,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楼主:
有一网友求助:如何将4-20ma电流,转换为0-10V电压量,这里我画出二个电路图,都可实现。供网友参考。注意,图中的625欧姆电阻阻值一定要准确,最好用精密线绕电阻,稳压管选用带温度补偿的稳压二极管(如2DW7B),图一用双运放358代替图二的晶体管9012,其好处不受温度影响,两个电路的元件的费用都不贵只需几元钱,如调的好,可确保转换精度。

网友A(2011-07-19):
老师你好,我想求助一下如何输出4-20mA电流,我们是用的软启动器板子,现在要用通信部分来修改,不知道怎么办?而且就像你上面上的0-24V我们是没有的,我该怎么办。

网友A:
求助4-20mA输出在软启动中的应用,比如我90KW,额定180A,如何用4-20mA来标定?180A是时候应该显示20mA。如何为实现?

网友B(2011-12-29):
“如负载侧选通用500欧姆电阻,该电流流过它,必然产生2-10V的电压值。不会产生数据误差。”这句话看不懂啊!

网友C(2015-08-14):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