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能收到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反馈信号么?

楼主(2010-07-30):
如题,S7-200能收到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反馈信号么?

看系统手册,写的开环控制,但是还能连编码器的Z信号,就是可以读编码器的信号呗?

网友A:
S7-200也有很多型号的,不同型号的规格细节也有所不同。伺服的规格就更多了,有的提供集电极输出的编码器信号(有很多只提供集电机输出Z信号)。

网友B:
只需确认是否有高速输入即可。

网友C:
200系列有高速计数输入的。

网友D:
比如富士W伺服电机是17位的。就是131072线当电机在声称最高转速下运转的时候5000转。

5000/60  ×131072=10922666HZ  10.9MHZ

什么PLC可以接收这个频率。

还有不知道他的电压是多少。如果是差动信号3.7~2.3伏。(好像是)

什么PLC可以接收这个电平。

还有你把这个接过来也没有用。

网友E:
需要伺服侧分频输出。

网友F:
200PLC的I0.3 和i0.4可以接收AB相的信号,最高100K

网友D:
楼上的大哥。我都算好了。电机就算500转啊。频率都有1兆啊。

100K的就别拿出来说啦。

楼主也是的。先看清楚伺服的说明和PLC的手册。

网友G:
200不能接受差分信号。

网友H:
有专门的模块,你看看选型手册

网友I:
芳季说的对,没有必要讨论了。

网友J(2010-08-29):
富士W伺服可以通过NO.19参数来设定驱动器每转输出的脉冲数。由于驱动器输出A/B相差分信号,需要转换为开集信号给S7-200接收。转换板可以用高速光耦自己做。

楼主(2011-12-12):
多谢各位!!!真的谢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大哥。我都算好了。电机就算500转啊。频率都有1兆啊。

100K的就别拿出来说啦。

楼主也是的。先看清楚伺服的说明和PLC的手册。

许多运用场合是不需要那么高的编码器分辨率的,转速也很少能够在3000以上的,尤其是使用S7-200做控制器的设备。

网友L(2012-02-09):
我司供应西门子伺服电机 电控柜 机器人 自动化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