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刚刚学习施奈德的PLC,有些问题希望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2010-07-31):
我使用的是施奈德 TSX 37-22 PLC,软件是P L7  PRO4.5,在使用中,我一直没明白%MW25:X0等内部字的具体含义,望高手指教,还有就是在PL7 PRO 内如何查看当前值。

网友A:
%MW25:X0表示%MW25的第0位,也就是最低位。%MW25一共有16位,从低到高X0到X15。
看当前值可以到Animation Table。

网友B:
是的,相当于%mXX。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W25:X0表示%MW25的第0位,也就是最低位。%MW25一共有16位,从低到高X0到X15。
看当前值可以到Animation Table。

网友D:
%mw表示写入内部字,当然也有%m写入内部位,写入的就看你的编写程序当中的是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