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导入变量

楼主(2010-07-31):
在EXCEL里建了变量导不进INTOUCH里有哪些原因造成的啊!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程序没有编好

网友B:
是你的EXCEL中的变量语法有错误。到系统控制台的事件记录中看,可以看到原因。在组件一栏为DBLOAD。

网友C:
我估计是你语法错误或以前和你将要导入的变量有同名但 其他属性不一样

网友D:
先把变量从INTOUCH中都出来,在保存,然后修改后导入,一般不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