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 水处理系统问题 上位机不能显示设备的j

楼主(2010-07-31):
上位机不能显示设备的运行状态,也不能设定时间了,。以前是好的,和西门子314通讯的,请教一下怎么处理

网友A:
如果你对系统不是太懂的话这么处理:

1、重启一下系统看看;

2、理理线,主要是从你计算机到PLC的连线别被碰了,接触不好了;

3、如果上面的处理过程还不行的话,你把状态仔细描述下,包括:PLC模块的指示灯,尤其是有没有红色或闪烁的指示灯,上位机显示除了设备的运行状态和时间不能设定外,仪表参数是否正常显示,出问题前对计算机或系统动过那里!

楼主:
1、重启一下系统看看;  应该不会影响系统运行吧,目前系统在使用。

2、理理线,主要是从你计算机到PLC的连线别被碰了,接触不好了;   我估计也是这个问题

3、如果上面的处理过程还不行的话,你把状态仔细描述下,包括:PLC模块的指示灯,尤其是有没有红色或闪烁的指示灯,上位机显示除了设备的运行状态和时间不能设定外,仪表参数是否正常显示,出问题前对计算机或系统动过那里
我没有详细观察,仪表参数估计是好的,故障之前的情况我也不是很了解。

 下周去试一试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