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谁修过青岛麟龙L320机床专业变频器?

楼主(2010-07-31):
一台马鞍车床的22KW变频器一上电,就显示Ssys.E,拒绝任何操作,但是能端子控制启动,调速,工作时间一个多小时,就停了。头一次接手麟龙的变频器,不大熟悉这种机器请各位朋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2010-12-31):
垃圾,废品做出来又没说明书,用户怎么用啊!!!

网友B(2011-09-27):
请教各位大师:
我处一台青岛麟龙L320系列变频器(25.7KVA)开始显示电机过载,打开发现输出U相电路板铜箔已烧断。重新连接好后,电机能空转,但挂上皮带就不转了,再次去掉皮带也不转了,变频器面板数码管无任何显示。用数字万用表测整流管及逆变管等的压降也正常;在V相逆变管触发回路端有两个小稳压二极管已击穿,更换后仍无显示?不知是何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