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PLC用万用表量不到输出电压

楼主(2010-07-31):
我买了一个旧的台达PLC,型号是DVP32ES00R,把程序传进PLC,运行。

但是发现一个问题,我在输出端戒了3盏220V的指示灯,接在Y0,Y1,Y2,公共端是C0,给了输入信号后,PLC机体上的OUT指示灯0,1,2亮,但是接在输出端的指示灯不亮,用万用表测量,没有输出电压。

请求帮助,小弟是新手,一个人在摸索中~~

楼主:
搞定了,原来输出端需要另外接电源的

网友A:
对的。

可以到台达的网站,下载手册看。

楼主:
手册里好像没有介绍配线方法

网友B:
PLC输出端是没有电源的!

网友C:
有电压就错了

网友D(2010-09-12):
继电器输出的,一个干点吧

网友E:
是的,这个很好量的,坏了也这样量来判断输出点是否损坏!

网友F:
呵呵 输出拿来的电压啊 输出只是个开关而已啊

网友G:
不要急,慢慢来,誰不是一步一步过来的

网友H:
把PLC当做开关(OUT),当输出灯亮时,“开关”闭合,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