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控制水泵启停

楼主(2010-07-31):
问;想用压力来控制水泵的启停,小于200PA,水泵开启,大于300PA,停止。用LOGO可以实现这个工况不?或者还有没有更经济的方案呢?

问题补充:假设是温度呢,低于40度开启,高于50度关闭
答:用电接点压力表 有高限和底限 经济实惠 呵呵
控制精度不是太高 一般用作定压供水等 足够了

如果是温度的也有电接点温度表 电接点水压表 油压表气压表等很多种

当然使用LOGO 或者智能仪表都可以 天津所思的仪表不错你可以查询一下

网友A:
用压力的不行,好不稳定的,一会儿大,一会儿小,

网友B:
问题要有压力开关。这么简单的控制不需要LOGO,除非用到定时器或复杂的控制。

网友C:
搞个变频恒压供水多好.

网友D:
200PA???

一粒瓜子平放在桌上,对桌面的压强约为20帕!!!

你那个很难控制,必须用微压力传感器,而且水压是波动的,估计控制不了。你用在哪?难道是写错了?

更经济的方案就是采用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E:
1、控水泵的话,单位估计是写错咧,200kPa、300KPa,大约靠谱

2、电接点压力表,由于滑动电阻部分是个可动部件,用一段时间后爱出故障的老问题,一直就没有有效解决

      加上压力变送器,10年来价格,从1500左右,跌到现今的400、600

      所以做锅炉、做给排水控制设备等等的企业,算算维护、出差等等的总账,

       这10年来,他们一直是在,放弃使用电接点压力表的

3、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