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600和台达VFD-M通信

楼主(2010-07-31):
我现在能把二者通信,但是不知道怎么写程序让人机给变频器频率!!!

我只要用人机给变频器频率就可以了,启动和停止都是用PLC来控制的。有哪位兄弟能帮帮我吗??

不胜感激啊!!!最好有一个样本就好了!

我的邮箱:774336829@qq.com

网友A:
找到台达变频器的通讯手册,看其MODBUS地址部分,看给定频率地址是哪一个

在触摸屏上添加一个MODBUS设备(也就是变频器),做个数值输入元件给定这个频率

网友B:
人机设定:MODBUS RTU SLAVE ,做一个数值输入按钮,地址设为48194;再不明白加我QQ793024697。

网友C:
按照如下设置,通讯就木有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