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电机测绝缘问题

楼主(2010-07-31):
请教个问题,我们这的新装的ABB变频器(一拖二),电源主线出线到热继电器,再到电机,在空开断电的情况下可不可用直接拿500兆欧的摇表测电机的对地绝缘?  一端接地,一端接热继的出线下端?以前没做过类似的事情。哪位大侠知道的告知下,

网友A:
没怎么看懂你的主回路接线,但是说明书上有,要求断开变频器出现端,然后用1000伏直流三相分别对地测其绝缘,测量值应明显大于1兆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