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伺服驱动是不是比变频省电?

楼主(2010-07-31):
我听说伺服电机改造空压机比变频器省电,一年能回本。不知道什么道理............

网友A:
空压机有多大功率?

如果说伺服能比变频省电,可能会有2点原因:

1.伺服电机一般采用永磁同步电机,电机本身的效率可能高于异步变频电机,不过如今的高效异步电机效率也不含糊;

2.伺服驱动的功率功率因素有可能做到比变频高,尤其是四象限主动式整流,本身就具备三相功率因数矫正能力。

纯属估计,一直只关注伺服在运控中的应用,没关注过节能应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