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组态王如何做管道的流水

楼主(2010-07-31):
请教:用组态王如何做管道的流水?

网友A:
一般就是做个动态的箭头,标明一下流动的方向!

如果想做得很形象逼真就得找美工了!

网友B(2010-09-12):
立体管道有流动特性的啊

网友C:
可以采用隐藏方式,2条间断线错开然后按时间定时隐藏显示

网友D(2011-06-03):
  6.53版本中就有流动属性啊

网友E(2011-07-31):
可以用矩形画个小方块做水流的元素,然后定义个函数,通过编程利用它的水平移动就可以了

网友F(2018-04-25):
一起进步一起学习

网友G: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一下丰富自己

网友H(2018-07-12):
管道液体流动

1绘制画面

2定义变量

1).泵或阀为a

2).管道液体流速为b

3命令

/*流速控制1-10向右移动*/

if(\\本站点\阀门==1)

    {\\本站点\流速=10;}

else

    {\\本站点\流速=0;}

/*流速控制-1_-10向左移动*/

if(\\本站点\a==1)

    {\\本站点\b=-10;}

else

    {\\本站点\b=0;}

4切换到View

网友H:
QQ图片20180712115617.png补一张图......................

网友I(2020-01-24):
画立体管道,然后设置立体管道的动画连接属性“滚动”,设置滚动条件,比如水泵开关启动的变量,流速测量的变量判断等,根据流速调节水流滚动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