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LG iS3变频器求助

楼主(2010-07-31):
我碰到一台LG is3变频器恒压供水,刚开始运行正常。我加上一个进水检测(如果进水水压过低,则停机),把多功能输入P1设置为EXT-TRIP,刚设完,电机就停了,报警:EXT-TRIP,STOP键上红灯闪烁,此时P1与CM是不导通的,我没做连线。
我按复位键,不起效果,想把I/O改回来,发现不能改写,初始化也不能进行,各功能组参数只有跳转相可以改写,其余的都不能改写!
把除电源外的所有接线都拆掉,还是报警!
我晕!请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