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 5.0 连接西门子PLC ,使用S7A驱动

楼主(2010-07-31):
IFIX 5.0 连接西门子PLC ,使用S7A驱动,在数据库中建立一个整型标记,能否在IFIX中分别访问这个标记的1-16位。

网友A:
可以。

但不是建立整形变量,只能建立DR变量,然后在数据源的地方,用F_0,F_1、F_2这样的field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