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在粗纱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0-08-01):
近年来随着纺织机械机电一体化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交流变频调速已成为一种趋势。在大多数新开发的纺织机械产品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应用了交流异步电动机变频调速装置。

一、变频调速在粗纱机上的应用取代防细节装置

粗纱机的筒管卷绕与前罗拉的转速在开停时容易产生差异,造成粗纱张力的过大与过小,这样就很容易形成粗纱的粗细节,为了减少粗细节的产生,在粗纱机传动设计有电抗器,时间继电器加电磁离合器,统称为防细节装置。电抗器的作用是在粗纱机启动时使主电机处于三相不平衡状态,从而降低电机的启动力矩,达到软启动的目的,时间继电器与电磁离合器则是在粗纱机停车时铁炮与筒管卷绕相脱离,筒管停止卷绕,而前罗拉则仍以惯性继续输出粗纱,使用罗拉与锭翼之间的粗纱又一定的松弛程度,防止粗纱再次开车时产生过度张力。

此种防细节装置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存在严重的缺陷。一是电抗器串在三相回路中的一相,利用三相不平衡原理来降低电机的启动力矩,当粗纱机启动结束后通过时间继电器将电抗器短接,使电动机恢复三相平衡状态,投入正常运行。如果时间继电器一旦出现问题,就会使电机长期处于三相不平衡运行,造成电机过热而烧坏。二是停车用的电磁离合器的离合时间是通过两个时间继电器配合调节来实现的,使粗纱的松弛程度掌握难度较大,再者电磁离合器的故障也较高;因此这种防细节装置,在实际生产中能保持的很少,粗纱的防细节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目前新型粗纱机及老机改造采用交流变频技术。使这一工艺难题得以解决。经对FA413型粗纱机改造前后成纱质量测试,启动段粗纱条干CV%下降2-3%,粗纱粗细节下降90%以上。 内容来自www.dqjsw.com.cn

二、变频调速在细纱机上的应用

细纱机是纺纱过程中的最后一道工序,精纺机械的运行时间最长,且需要强驱动力。由于该道工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纱线的质量和产量,选择细纱机传动用电气元件是重要的关键。细纱断头是细纱生产最主要的危害,它是细纱生产实现优质高产低耗大卷装的主要障碍,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设备生产率的绊脚石。我们知道,以前国产细纱机普遍是不调速的,针对不同品种,通过选用不同的皮带盘来确定锭子的转速。在纺纱速度不变的情况下,纱线在纺纱的不同阶段所受张力是不同的。小纱时所受张力最大,中纱时所受张力最小,大纱时所受张力又比中纱大。因此选用合适皮带盘达到最佳纺速是保证细纱生产的关键。但即使选择好了最佳工艺速度,仍存在着小纱、大纱时断头较多,中纱时存在着“速度损失”。如果采用变频调速器控制细纱机的主传动电机,能使纺纱速度在小、中、大纱时做不同调整,可方便地达到以上目的。

德力西变频器公司针对细纱机特点开发了满足细纱机运行的特殊功能,使纺纱速度自动按以下工艺曲线运行。因为张力与转速成近似的反比关系,小纱和大纱时,适当地降低转速,可减小细纱所受张力。中纱时,使转速高于原不调速时的转速(此时张力仍低于所能承受的最大极限张力),弥补原不调速时的“速度损失”,以提高产量。具体参数如下:

P0200=25 P0300=3 P0301=1

P0303、P0308=小纱运行转速 n1(大概48HZ)

P0305+P0310=小纱运行时间 T1(大概1-2.5小时)
P0313、P0318、P0323、P0328=中纱运行转速 n2(大概53HZ)

P0315+P0320+P0325+P0330=中纱运行时间 T2(大概5-8小时)
P0333 =大纱运行转速 n3 (大概49HZ)

大纱运行(大概1-2小时)直到落纱为止。

当一落纱纺完时,变频器停止输出,落纱信号有效,使变频器的图形运转程序复位。这样上新的一落纱时,变频器便又从小纱阶段开始运行了。如果在中途由于设备故障或者暂停,变频器可以从中断处继续运行。

改变纺纱品种时,只需通过变频器键盘改变以上几个参数,即可改变以上工艺曲线。

转载请注明出处:电气自动化技术网

网友A:
 高精度无齿轮永磁低速同步电机(恒扭矩、恒电流、恒转速)可替换减速机+电机
1、精度高:
同步电动机转速精度仅决定于供电频率精度,与负荷变化无关;
2、清洁卫生、免维护:
电机没有减速齿轮,可直接获得低速和大的扭矩,不需要保养维护,不会因减速器油污泄露而带来麻烦。
3、效率高、高性能、节能:
转子是采用稀土永磁材料,无鼠笼、无起动笼、没有涡流产生的损耗,定子采用导磁率较强的冷轧硅钢片,感应强度大、线圈电阻率低,整机效率比同类异步电机高20%以上,节能明显。
4、体积小,外形美观 、安装方便:
轴可以做成空心轴,可直连丝杠等;
5、调速性能好:
变频调速性能优于其它传统的调速电机、变频电机等,恒扭矩下变频范围大(2至60Hz) 。
6、使用年限长:
由于电流恒定,电机温升很低,电机转速低、磨损小,使得电机寿命延长。
7、通用性强:
也可做成与交流异步电动机的外观结构相同,可直接替代异步电动机。
8、适应性强:
可用于各种恶劣工况,可以长期低速运转、频繁启动、频繁正反转等场合;
9、电机不会烧:
电机在起动、空载、缺相、卡死的情况下,电流保持不变,不会产生线圈烧坏现象。
10、噪音低
电机噪音很低,基本在25-45dB
Tel:0512-81870198 68081876
Mobile:13382199690
Http://www.sigma-ch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