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C PLC用什么指令能将两位以上的十进制数通过外接数码管显示出来

楼主(2010-08-01):
用SEGD 试过了,显示9以下的数还行,以上就显示的是十六进制了。

网友A:
你就是没有把十六进制先转成BCD码吗。所以才显示ABCDEF了。

楼主:
9以上的数字是不是要用SEGL才能显示两位以上的数字。

网友A:
BCD转换啊。把十六进制转换成BCD码啊。你那个是段码转换啧。

网友B:
BCD转换以后可以通过数码管显示

网友C:
用SEGL功能指令啊。

网友D:
顶楼上的观点。

网友E:
首先SEGD指令时7段显示器解码,能显示0-F数值,你可以用BCD指令把十进制转成BCD形式,输出给一个BCD形态的7段显示器显示出来。或用SEGL指令也可以实现吧

网友F:
我一般都是用的BCD.

网友G:
要转换的,十六进制转换到B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