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光栅尺与三菱plc 连接问题

楼主(2010-08-01):
最近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原设备是西门子 s7200, 输入端 接了   一个旋转编码器和一个 光栅尺,旋转编码器接在 I0.0、I0.1 、I0.2上, 光栅尺接在 I0.3、I0.4、I0.5上, 换成三菱的plc 之后, 一开始两个都没有信号输入, 我发现,配线架上有两个电阻是接在 I0.0 和I0.1 与GND 之间的 , 我去掉之后,三菱plc 就可以接受 旋转编码器的  输入,但是  光栅尺的输入还是不能接受, 看三菱的plc的 输入端指示灯, 无论光栅尺动不动做,X3和X4一直亮着, 大家看看怎么解决才能有输入呢?

用不用也串联一个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

光栅尺是 TTl输出吧 ?  是不是电压输出不够高,驱动不了三菱plc的输入端??

还有一个问题:  有些plc 只能接NPN或者PNP的传感器, 是不是加上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就可以实现 接另一种型号的传感器了 ?

比如,这个plc 只能接PNP的传感器,如果加上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就可以接NPN的传感器??

楼主:
我很郁闷这个帖子这么久了,没有人回复。

我现在弄明白了一点问题, 我回答一下自己当初 提的问题。

1:首先,我的光栅尺坏了,更换一个解决问题。

2:一般情况下,大多数plc连接npn型的传感器, 但是pnp的传感器也是可以,使用源型接法可以连接pnp的传感器。这个和上拉电阻下拉电阻没关系的 。

3:上拉电阻,是提高输出电平,提高输出能力,下拉电阻是减小输出电流。 差不多就是这样。

如果有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来指点。

网友A(2010-09-14):
学习了。我也很想搞明白光栅尺的接法

网友B(2011-08-17):
首先要确定的是PLC 的高速计数器是 PNP源型、还是NPN漏型的。这两个的电流方向是相反的。 如果是PNP源型的PLC, 它所需要接受的是 0-24V 的脉冲信号。 如果是NPN漏型的PLC, 它所需要接受的是 OC门 集电极开路信号。 光栅尺输出一般有这几种TTL 0-5V 、HvTTL 0-12V 、PLC 0-24V、NPN 集电极开路。 如果信号源与PLC输入端不匹配的话,会造成无法正确计数或损坏设备。 可以使用蓝瑟MHM-02\03系列的光栅转换器,对信号进行转换处理。这样任何一种光栅尺都可以与PNP或NPN的PLC进行匹配了。 MHM-02 系列为 PLC、TTL、CMOS、HvTTL、LvTTL、LvCMOS 脉冲通讯提供各类转换方案 型号 输入信号 输出信号 MHM-02A PLC_(0-24V) -> PLC (0-24V) MHM-02AO PLC_(0-24V) -> OC集电极开路 MHM-02B TTL/CMOS_(0-5 V) -> PLC (0-24V) MHM-02BO TTL/CMOS (0-5 V) -> OC集电极开路 MHM-02L LvTTL/LvCMOS (0-2.5) -> PLC (0-24V) MHM-02Z HvTTL (0-10/12V) -> PLC (0-24V) MHM-02LO LvTTL/LvCMOS (0-2.5) -> OC集电极开路 MHM-02ZO HvTTL (0-10/12V) -> OC集电极开路 注:MHM-02 全系列支持 NPN 集电极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