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图中接触器线圈和相应触点在图纸中如何标注

楼主(2010-08-01):
电气图中接触器线圈和相应触点在图纸中如何标注?

网友A:
接触器用KM表示,诸如KM1、KM2等,线圈与触点都有相应的电气符号

网友B:
接触器一般用KMn表示,像KM1、KM2、等。但是必须注意的一点,同一个继电器的线圈和触点都用同样的字母表示。

网友C(2010-09-07):
先在好多电气制图软件可以直接关联线圈和辅点,只要名称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