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西门子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0-08-01):
我有一台6SE70系列的西门子变频器,110KW,通电合闸就报F011,换了编码器,也换了电流互感器,但仍然报,那位大侠可以指导哦,

网友A:
可能故障原因:Overcurrent ;该装置由于过电流而关机;超过关机门槛极限 !

处理方法:检查:变频器输出是否短路或有接地故障;负载处于过载状态;电机与变频器是否匹配;是否动态要求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