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KW功率负荷的工业用电 需要配置多大的变压器才最理想

楼主(2010-08-01):
200KW功率负荷的工业用电 需要配置多大的变压器才最理想,   求,在满负荷与80%符合情况下 各需要怎么配置

网友A:
个人认为需考虑以下条件:
1、考虑最大电机启动力矩及母线压降
2、考虑变压器相对经济运行
3、考虑日后扩容需要
4、如果没有无功补偿,还需考虑负荷总体功率因数

网友B:
400kvA的变压器就足够了

网友C:
300KVA就差不多,如果有考虑以后要增加负荷就在大一点也没事

网友D:
200KW是实际功率,一般变压器的功率因数是0.8,那么变压器的容量应是250KVA是最理想的。要是80%的实际功率要配200KVA变压器。要按实际最大用电功率配变压器。

网友E:
250KVA是最经济的一个选择。

-------------------------------------------------

二手PLC usb-590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温州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二手 工程余货 PLC (如 西门子200 300/400 三菱FX Q 基恩士KV 等各种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6RA70 SSD590C直流调速器等工控电气....好坏都收

传真0577-86881518--8004

网友F:
个人认为可用320KVA变压器,主要考虑经济运行和今后可能的扩容,还要综合考虑综合功率因数和单台设备的最大功率,需要,如无特殊需求,250KVA的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