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紧急求助故障解决方法?

楼主(2010-08-01):
打开就报错,如何是好?

网友A:
估计是软件没装好吧!卸了重装一下吧!

楼主:
打开别的工程都可以,就是这个打不开,郁闷中,做了好久的项目现在打开就出错,如何是好?

网友A:
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工程程序有问题了!

想想在出问题前干了什么,然后把工程备份一下,到工程文件目录下删除最后处理相关的文件!

如果运气够好能删对的话,打开工程导入刚才删除的!

真要搞不好的话,只有重做,新建一个工程,导入标记名、画面、脚本,也快几个小时就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