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打开又出现系列错误之3?

楼主(2010-08-01):
无法打开  WIN00022.win?

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画面里面存在系统无法处理的故障!

在工程目录下删除该画面,重新导入仔细查查那有问题!

楼主:
目录下就没有该文件,后来我复制了一个文件,改成这个名字,现在不报错了,谢谢饶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