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差动驱动连接图以及发脉冲的方法

楼主(2010-08-01):
版里的高手帮忙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三菱MR-E-100A的伺服放大器,差动驱动方式,哪些端子要接(最主要的就行),最好有图,还有,如果利用三菱1S-20MT   PLC发脉冲控制,我打电给给三菱技术支持中心,客服说好象要两个端子发脉冲,他说他也不懂,我晕,

网友A:
应该是Y0 Y1发脉冲带两个伺服,差分驱动的话在接脉冲电源的时候接5V的电源

网友B:
FX1S-20MT能发出差分的信号?我没有查,但我感觉不行。

网友B:
FX1S只能发出集电极开路的信号。顺便说一下,三菱的PLC没有一个能发出差分信号的。

网友C:
3楼说的对,都是集电极的,但是如果你需要差分的话可以另外选择三菱的定位模块,比如QD75D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