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按常开钮控制电路的起停《PLC》

楼主(2010-08-01):
那位高人会用一个按常开钮控制电路的起停《PLC》。。。。。。。

网友A:
晕,你是学生吧?应该很容易啊,多想想

网友B:
用ALT交替输出即可

网友C:
分析如下:1、第一次按下SB,则K1得电并自锁,KM1得电并自锁,主触点启动负载;

2、松开SB,K1失电;

3、第二次按下SB,因KM1线圈已得电,其辅助常闭触点断开,K1无法得电。

其辅助常开触点闭合,K2可得电并自锁。

从而使KM1自锁解除,负载断电;

4、松开SB,K2失电;
希望上面的电路对你有帮助,程序按照那个电路图能编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