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双速电机

楼主(2010-08-01):
小弟请教各位大哥,双速电机能用变频器吗,?

如果可以,如何接线,如何控制?

网友A:
变频在运行中,不可以进行双速切换,只有在电机已经(完全彻底的停止,电机一点也不动)停止时,方可进行双速切换。

如果在停止时切换,那双速电机与单速电机还有区别吗?

至于双速电机的接线,原来电机怎么接,现在仍然怎么接。

网友B:
可以用双速点机,你只要用它高速就行了!

楼主:
老师,你说的可以用高速的话,那变频器能在低频使用吗,,?

楼主:
请问那位高手,,,,帮帮小弟,,给小弟讲解讲解,,,,,

网友A:
“低频”要看低到什么程度,同时要看此时负载如何,通常情况,恒转矩负载,最低5HZ还能运行,再低可能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