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哥来看看!

楼主(2010-08-02):
我看到一些资料讲,wincc与S7300组态,当用MPI通讯时候,需要装一个CP5611卡,但是这个卡贵啊,不知道适配器(MPI-USB)能行吗!用适配器在组态连接器设置上会不会不行?我看到的资料如下,(差不多都是这样讲的)

组态软件WINCC与西门子S7 PLC通过MPI协议通讯时,在PLC侧不须进行任何编程和组态;在WINCC上要对S7 CPU的站地址和槽号及网卡组态。

1、PC机上MPI网卡的安装和设置

首先,将MPI网卡CP5611插入PC机上并不固定好,然后,启动计算机,在PC机的控制面板中双击“Setting PG/PC interface”图表,弹出窗口中就会显示已安装的网卡,例如下图所示的是

网友A:
可以,但不实用,不适合长时间使用,原装西门子适配器的价格与CP5611差不了多少。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可以,但不实用,不适合长时间使用,原装西门子适配器的价格与CP5611差不了多少。 Good Luck

谢谢指教!!

网友B:
我这里有CP5611卡,价格便宜全新,与WINCC连接不懂,可以咨询QQ:1012002703

网友C:
好像有一种MPI转以太网的国产东西,看见过广告,没有用过,你可以找找看。

楼主:
多谢大家指教,我自己摸索摸索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