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交流电经桥堆整流后变成30V,提高了25%怎么解决? ??

楼主(2010-08-02):
24V交流电经桥堆整流后变成30V,提高了25%怎么解决? 需要加电容吗?电容加多大的? 电机是24V直流电机,长时间运转会烧吗?

网友A:
这个是测量的问题,不是实际电压有效值的问题。 如果你直接整流,没有滤波电容,其有效值大约为24*0.9的样子 你测量用万用表,量出来的都是峰值,不是有效值。 电动机不会烧的,尽管放心

网友B:
楼上说得对,是表对有效值测量的偏差,个人认为不装电容还好,

网友C:
请看“24V交流电经桥堆整流后变成30V,提高了25%怎么解决? ”

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904/2009041608300900002-1.shtml

XW:怎么一模一样的问题啊?是不是“重复引进”?

东方:人家没有看到嘛。尤其是刘志斌,一定要好好看仔细,不然一定搞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量出来的都是峰值,不是有效值。……

1、电工仪表测量的都是交流电的有效值;

2、如果用交流电压挡测整流后的直流电压,会出现测量结果大于直流电压很多的情况;

3、楼主很可能是用错了电压挡位;

网友E:
加 LM7824 稳压。

网友D:
“经桥堆整流后变成30V,提高了25%怎么解决?需要加电容吗?”

1、桥堆整流输出的直流电压是输入交流电压有效值的0.9倍;

2、桥堆整流,加电容滤波输出的直流电压是输入交流电压有效值的1.1—1.3倍,空载时可以达到1.4倍;

3、所以你的直流电源电路,不可以加电容滤波!

网友D:
“……30V,……电机是24V直流电机,长时间运转会烧吗? …”

还要看电机的工作电流,如果工作电流I低,运行功率UI低于额定功率,还是可以继续运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加 LM7824 稳压。

1、整流或可控整流电路输出的脉冲直流电压,对直流电机这样的负载已满足要求;

2、整流加滤波输出的平滑直流电压,对音响这样的负载已满足要求;

3、整流加滤波加稳压输出的稳恒直流电压,对视频、数字电路等这样的负载才满足要求;

4、对于LM7824这样的稳压电路,先要在整流后加滤波,滤波后加稳压,这样30V电压就会更高;

5、如果稳压把30V电压稳压成24V,电能损耗是20%,如果楼主的电源加滤波、再加稳压,损耗会超过20%很多,所以楼主的电源不可以使用LM7824这样的稳压电路解决问题;

6、对于像录音机用的直流电机,要求转速恒定的场合,才需要整流、滤波、稳压输出的稳恒直流电源供电,看来楼主的电机并非要求稳恒直流电;

网友D:
       “ 24V交流电经桥堆整流后变成30V”

1、楼主的这句话,有矛盾;

2、因为24V交流经桥堆整流后是24×0.9=21.6V;

3、所以楼主测量错误的可能性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 24V交流电经桥堆整流后变成30V”

1、楼主的这句话,有矛盾;

2、因为24V交流经桥堆整流后是24×0.9=21.6V;

3、所以楼主测量错误的可能性大!

刘志斌不看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904/2009041608300900002-1.shtml

导致三条全错!

1、楼主的这句话,有矛盾; …………………………………………………………错!楼主讲得很对。

2、因为24V交流经桥堆整流后是24×0.9=21.6V; ………………………………  错!这里就是30V!

3、所以楼主测量错误的可能性大!…………………………………………………  错!这次楼主测错的可能性没有!

 XW:你怎么这么肯定?

东方:因为上次的楼主也测出同样的结果,不可能是两个楼主都错得一模一样,而刘志斌倒反而对了。

XW:所以两个楼主都对,只要刘志斌一个人错了就不矛盾了。

东方:是啊!

XW:就怕刘志斌人家不干啦,问你为何说他错错错?

网友F:
我这几天也遇到类似问题,我的使用要求是大电流.但是允许有误差,(桥堆整流带一台24V120W的直流电机,还要求调速),我的解决办法是桥堆整流后串接一个10W75欧的线绕电阻,功耗是肯定增大啦,但是达到了使用要求.此法是否合理?是否还有更好的办法呢?请各位大师指教!!!先谢谢大家!!!

网友G:
我也来凑个热闹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这几天也遇到类似问题,我的使用要求是大电流.但是允许有误差,(桥堆整流带一台24V120W的直流电机,还要求调速),我的解决办法是桥堆整流后串接一个10W75欧的线绕电阻,功耗是肯定增大啦,但是达到了使用要求.此法是否合理?是否还有更好的办法呢?请各位大师指教!!!先谢谢大家!!!

模具老兵有很多实践经验,东方向您老学习了!您说要求调速,不知根据什么标准、用什么方法调?请模具老兵指教!!!先谢谢模具老兵!!!

网友F:
谢谢东方大师的回复!由于电脑软件故障,暂时无法传图,我就用文字描述一下吧,敬请原谅!该电路用于修理气保焊的调速送丝电机,速度要求并不是很严格,我用了类似调光白炽灯的电路,一片BTA16的双相晶闸管,用双相二极管触发BTA16,控制整流桥的交流側,整流后的直流,原来直接连接24V120W的电机,但是速度降不下来,查电压,24V交流电经桥堆整流后变成直流30V了,电机速度当然就要受影响,没办法了,我只好在桥堆整流后串接一个10W75欧的线绕电阻(中间有可调卡箍的那种釉面封固的电阻),好处是该电阻阻值可调,能较快的调到需要的速度(粗调速度),该电路上的470千欧姆的电位器(调BTA16的触发频率)作速度细调,该电路的优点是:1,元件少,2,成本低.缺点是:1,调速精度差,2,功率消耗高,最后要说明的是,甲方送修焊机时就定下修理费的上限,所以原来电路板就没法修复,否则就要亏损,原想不接这活,可甲方托了好几个朋友来求,(可能那位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另有隐情吧)没有办法就采取非常措施吧.

网友C:
模具老兵的情况和楼主还有所不同,楼主是有变压器不能调压,您是有可控硅调压。
XW:那为什么不能用可控硅把电压调到24V呢、
东方:看样子是调不低了。根据模具老兵的描述,好像是这个电路:

 XW:那为什么就调不低呢?
东方:这原来是调光台灯的电路,一般不需要把灯光完全调灭。主要是双向二极管的触发电压较高,如DB3为28~36V,电压再低,就不能触发了。
XW:有没有改进的办法呢?
东方:办法总比问题多,就看用得好不好。应该说模具老兵就是很有办法的人哪!
XW:他说该电路的优点是:1,元件少,2,成本低.缺点是:1,调速精度差,2,功率消耗高。能不能帮助他克服缺点呢?
东方:主要原因是调压的幅度较大,可控硅导通角很小造成。考虑:
1、 双向触发二极管的正向转折电压值一般有三个等级:20-60V、100-150V、200-250V。如果找到20V左右的,调压范围可以大些;
2、 不用触发二极管,用电容直接触发。但触发效果较差;
3、 用双基极二极管触发,电路稍复杂;
4、 在整流前加一个降压变压器,效果最好但成本较高。

5、…………
XW:我有一个办法更简单,不知该不该说?
东方:但说无妨。
XW:把电动机改成半波整流,这样导通角会适当加大。
东方:可以一试,你画个图。
XW:请看图:

东方:那也不用双向可控硅了,改一改还能更简单。

网友F:
真诚的感谢东方大师的指教!!!我已经把图收藏了,明天就按你的方法去试验.再次感谢东方大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