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0-8-2-工控擂台-电气图中接触器线圈和相应触点在图纸中如何标注

楼主(2010-08-02):
电气图中接触器线圈和相应触点在图纸中如何标注?

本周末结贴,三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5MP、15MP、10MP!

网友A:
线圈
常开触点
常闭触点
主触头
第一个打擂,献丑了,期待众多高手出场。

网友B:
接触器线圈

——————————————————————————————————————————————————————————————————————————————
接触器常开点
——————————————————————————————————————————————————————————————————————————————
接触器常闭点

网友C:
PCSCAD 10 里面有此项功能,可以选择相应的型号的接触器,如果是同一个接触器的常开触点和常闭触触点,可以在使用的时候打开相应的设置再利用可使用的触点就OK

网友B:
大哥,怎么发图啊

网友D:
线圈、辅助触点、主触点。

网友E:
使用SEE Electrical,线圈和触点自动标注,IEC标准!

网友E:
重新加了注释,更加清楚

网友F:
-电气图中接触器线圈和相应触点在图纸中如何标注:

1、接触器线圈和相应触点在图纸中均用同一组字母符号例如KM1表示;

2、相应触点多于二个时,用小数字角码加以区分,例如KM1-3,表示接触器KM1的第三对触头;

网友G:
这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
1、接触器触点与线圈的图形符号。

《GB-T4728.7-2000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第7部分:开关、控制和保护器件.pdf》接触器主触点的表示方法:
综合起来,主触点的表示方法如下:
辅助触点的表示方法如下:

网友G:
对于接触器上所挂空气延时头等辅助器件,因为楼主没涉及,所以此处不作讨论。

《GB-T4728.7-2000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第7部分:开关、控制和保护器件.pdf》接触器线圈的表示方法:

网友G:
2、接触器线圈和触点文字代号的表示方法。

对于同一个设备,在图中的设备代号是一致的,如果对设备的功能进行细分,可以在设备代号后加注更详细的字母/数字表示设备的某一部件。由于这里没讨论那么细,因此代号为KM加上数字即可,例如KM1。

《GB-T5094-1985电气技术中的项目代号.pdf》中提到:

项目:在图上通常用一个图形符号表示的基本件部件组件功能单元设备系统等如电阻器继电器发电机放大器电源装置开关设备等都可称为项目。

网友G:
对于接触器触点与线圈的联系,或者说画在一起还是分开画等,这又有很多表示方法,也不是一两句能说完的。有兴趣的话请参阅《GB-T18135-2000电气工程CAD制图规则.pdf》:

网友G:
        综合上述,自己画图设计,要花时间和精力去了解相关标准和要求,按照正规的方式进行设计,在满足相关标准和要求的情况下,尽量把图做得漂亮、便于理解。其实,作图的相关标准和要求很多,希望大家能够多去看看。

网友H:
    如何标注,是指标注文字符号吗?还是包括图形符号的表达和文字符号的标注。
    同一个接触器的线圈、主触点和辅助触点,可以用相同的文字符号标注,例如-K1、-KM1或K1、KM1等,对标注的规定11楼有所涉及。

    同一个接触器的图形符号,有集中表示法和分开表示法等,12楼有提及;而主触点,三个触点有机械连结并同时动作,必须用虚线连起来、表示之间机械的连接,并且在直线端部(与导线相连的线)、用半圆表示出接触器功能,分开表示时,三个触点仅使用一个文字符号(与线圈符号同),如2楼、6楼所示。
    对于辅助触点,分开表示时,需另标注与线圈相同的文字符号;触点的画法,当辅助触点在控制回路时,不需标注半圆,因为它不作为接触器功能使用,参见6楼;常开、常闭触点的开口相反(轴对称),常闭触点有短直线与斜线交叉封口。
    仍见6楼,也可在线圈、触点的两端,标示出端子号,便于安装接线。

    对于不同的接触器,可用不同的序号进行区别,例如KM1表示一个接触器、KM2表示另一个接触器,等。

网友I:
看看我的贴图,接触器的代号跟原理图的页面相关,这样便于查找。当然这个也与我们的电气原理图的页面数多有关。

网友J:
根据情况,灵活掌握。附3个图片。

网友J:
后边这个太小了,重来一张。

网友J:
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的最新标准:

GBT 4728.1-2005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第1部分 一般要求
GBT 4728.2-2005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第2部分 符号要素、限定符号和其他常用符号
GBT 4728.3-2005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第3部分 导体和连接件
GBT 4728.4-2005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第4部分 基本无源元件
GBT 4728.5-2005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第5部分 半导体管和电子管
GBT 4728.6-2008 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第6部分:电能的发生与转换
GBT 4728.7-2008 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第7部分:开关、控制和保护器件
GBT 4728.8-2008 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第8部分:测量仪表、灯和信号器件
GBT 4728.9-2008 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第9部分:电信:交换和外围设备
GBT 4728.10-2008 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第10部分:电信:传输
GBT 4728.11-2008 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第11部分:建筑安装平面布置图
GBT 4728.12-2008 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第12部分:二进制逻辑元件
GBT 4728.13-2008 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第13部分 模拟元件

项目代号的最新标准:
单字母
GBT 5094.1-2002工业系统、装置与设备以及工业产品 结构原则与参照代号 第1部分基本规则
GBT 5094.2-2003工业系统、装置与设备以及工业产品结构原则与参照代号第2部分项目的分类与分类码
GBT 5094.3-2005工业系统、装置与设备以及工业产品结构原则与参照代号第3部分 应用指南
GBT 5094.4-2005 工业系统、装置与设备以及工业产品——结构原则与参照代号 第 4 部分:概念的说明|
双字母
GBT 20939-2007 技术产品及技术产品文件结构原则 字母代码 按项目用途和任务划分的主类和子类

如果对于某个元件用什么代号拿不准的话,可以借助GB/T4728查,在GB/T4728中的功能类别中给出的就是单字母的项目代号。

网友K:
发一个新标准下画的图纸。代号都和以前不一样了。

网友L:
忙工作,好长时间不来了 ,这个栏目不错啊!支持!

楼主:
25MP获得者:老菜鸟   deshengwu

15MP获得者:浅醉闲眠    cntszxb

10MP获得者:ye_w      ye_w

网友G:
多谢!再顶一下!!!!!!!!!!!!!!!!!!!!!!

网友M:
基础考试了,考不过的重修。

网友N(2011-04-07):
图容易做,但如何发到网上去啊?请高手指教。不胜感极。

网友O(2011-12-19):
楼上的获奖者我决的都是答非所问,不合格,饶总,你搞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