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电气绘图软件SEE Electrical V5R1教学文本及视频(七)——电缆的添加与应用

楼主(2010-08-02):
如何使用SEE Electrical V5R1进行电缆的添加和应用

——IGE+XAO产品经理 汪文鸿

如果想查看前面所讲章节,请点击:

1、如何使用SEE Electrical V5R1创建新项目
2、如何使用SEE Electrical V5R1进行原理图绘制01
3、如何使用SEE Electrical V5R1进行原理图绘制02
4、如何使用SEE Electrical V5R1进行相同电位的转移
5、SEE Electrical V5R1的复制与模块的应用

6、如何使用SEE Electrical V5R1进行设备库的添加和应用

在SEE Electrical 软件里,电缆其实也是符号,只不过是比较特殊的符号,需要进一步的设置。这样方便你在添加电缆的时候可以一次编辑电缆芯。
一、首先我们先看看电缆的添加。

1. 选择图标或者菜单栏“绘制”电缆,创建电缆。弹出如下的对话框:

2. 选择合适的电缆名称, 比如Diagona-Co,点击确定。
从对话框中可以看出,软件默认的情况下,有普通电缆,屏蔽电缆以及绞合电缆等可以满足不同电缆的绘制要求。你还可以看出,电缆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即开始符号、中间符号和结束符号。 我将在下面介绍创建方法。

3. 在页面中插入电缆。编辑属性,比如说明,颜色,尺寸等。

这样电缆就添加完成了。
接下来您可以生成电缆列表和电缆线列表,查看相应的信息。

二、 电缆的创建
1. 把电缆分成开始,中间和结束三部分,比如屏蔽电缆,你可以分成下面三部分

然后将各个部分组成块为电缆。
2. 将三个部分的符号存放到符号库中,并赋予名称。
3. 打开电路图属性,切换至“电缆”选项卡,点击“电缆设置”,弹出如下的对话框:

填入要创建的电缆的名称;为开始符号、中间符号和结束符号选择对应的路径(符号库名称\文件夹名称\符号名称);赋予角度。
4. 点击“关闭”,创建完成。
5. 之后您就可以选择创建的电缆,完成电缆的添加。

当然,在报表中还可以生成带图形的电缆平面图,这样会更直观的看出电缆连接的情况。如果电缆是屏蔽电缆,还可以具体显示出屏蔽的是哪根芯。 如下图所示:

对应的视频文件下载:http://www.xuegongkong.com/section/details/2010073009590600002.html

联系我们:
IGE+XAO 中国
SEE Electrical电气CAD专家
地址:南京市广州路5号君临国际B栋801
电话:+86(0)25 8689 0716 84650534
传真:+86(0)25 8465 0564
Email:zhouqin@ige-xao.com
网址:www.ige-xao.com.cn

网友A:
如果想要参加免费的在线培训,请发邮件至:zhouqin@ige-xao.com

网友B(2011-03-22):
SEE Electrical V5R1专用软件什么地方下载请哥们之路谢谢!

网友C(2011-08-14):
很不错,比我用的AOTUCAD强多了,里面有完整的电气原件没有?

我想知道你们 的软件要钱吗?

好学吗?

和AUTOCAD的区别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