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和驱动器必须配套吗?伺服电机的线圈烧了难修吗?

楼主(2010-08-02):
我们这有一个巴拉法蒂的刀架,用的是伺服电机转动。电机线圈烧了,不到1KW的电机要卖2万。请问能修线圈吗?或者用其他牌子电机替代?

网友A:
修线圈,不亚于重做电机。替换得看力矩、惯量、安装尺寸、编码器类型是否匹配。

网友B:
不好修,不如买个其他品牌替换,有兴趣联系 QQ 40709623 或 13810109370 可以帮你电机选型。

网友C:
说说你的伺服电机的品牌,型号,看看能否给你替代掉。

网友D:
伺服电机还没听说重绕线圈的维修方式,厂家也不会提供更换线圈的服务,因为这种维修的费用已经超过新电机的价格。

空心杯电机必须有特殊绕线机才能绕制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