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脉冲方式问题,请老手解释,

楼主(2010-08-02):
系统架构为.三菱FX1S,带二轴集电极开路脉冲输出,为Y0.Y1.输出方式为"脉冲+方向"(已同三菱公司确认),伺服端接收方式有三种"脉冲+脉冲‘,脉冲+方向(正负逻辑)‘,"A+B脉冲",接线正常,伺服电机能接收上位机的信号转动,按常理,伺服电机的脉冲方式应同上位机一样,可伺服电机设为"脉冲+方向,电机只能向一个方向转,改为脉冲+脉冲,却能正反转.

问题1.上位机为脉冲+方向,伺服端为脉冲+脉冲,对机械有没有影响或隐患,

问题2,什么原造成这种现象.

还有个小的细节,就是客户把伺服电机的脉冲接收脚的脉冲-和方向-分别接上位机的Y0,Y1

楼主:
自己顶一下,怎么没一个朋友回复呢,难道是我说问题没说清楚,还是朋友们不够热心?????????

网友A:
fx1s 的Y0 ,Y1 是plc的两路脉冲输出点,Y0加上其它的点做为脉冲的方向,比如Y0+Y3,Y1+Y4 ,这样可以控制两个伺服或者步进电机,其中Y0,Y1是脉冲输出口,Y3,Y4分别是它们的方向控制输出点。

你所说的情况可能是编程的时候一个方向是Y0输出,另一个方向是Y1输出,这样的话伺服驱动接受脉冲的方式就应该为正反脉冲方式而不是脉冲+方向。

顺便问一句,你是代理吗?

楼主:
你分析的很好,我看过他程序,和你讲的做法差不多,只是我还是不理解,伺服为什么把两个点的脉冲+方向信号认为了脉冲+脉冲信号呢,对机器有隐患吗?

我是代理商

网友A:
是比较另类的用法,这里Y1不是方向信号,是反转脉冲。

要是机器需要控制两路伺服,这位兄弟就不会这样做了。

对机器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