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加PLC,触摸屏,台达伺服能用吗?

楼主(2010-08-02):
我现在又一个疑问,不用PLC,触摸屏,来实现下面的一个功能:按一按钮,伺服启动,转动一定距离后停止,再按一下,启动伺服,一定距离后停止。请各位大虾告知,能的话 怎么设置参数,接线。谢谢

网友A:
台达伺服有内置的多段点位控制功能,应该可以实现楼主的用法,具体情况建议咨询台达技术支持。

网友B:
位置模式(內部寄存器輸入)
Pr 01
驅動器接受位置命令,控制電機至目標位置。位置命令由內部寄存器提供(共八組寄存器),可利用DI 信號選擇寄存器編號。

!#@$%^&*(_)&(%^*&^^

网友:
内置的多段点位控制功能的伺服好像很多,看到有5个点 7个点都有,但没用过。

网友C:
不要说伺服,台达的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吧,我记得好像有内部控制的脉冲的。

网友D(2010-09-01):
光伺服 不用其他的?PLC也不要,不法脉冲?

网友E:
不用脉冲可以的,不用上位机的控制有两种,一种是内部速度控制,一种是内部位置控制,现在通过伺服都有这个功能,我们东元的也一样的可以用

网友D:
内部位置控制 是不是感应到广电开关就停止啊

那还不如用直流电机呢

有什么区别啊,反正不用精确定位,是吧

网友F:
肯定能用的,要改变设置呀

网友G:
IMS(时光科技有限公司)的可以用。用定位模式,定位距离可以随意调整。有需要联系我:shiguangkeji@163.com

网友H:
国产伺服好像都带多段可编程定位控制功能。 可以仔细看下样本,肯定会有此种控制模式的详细举例或者设置方法。 接线应该非常的简单 吧,伺服进行内部控制,只需外部给一些开关量信号即可,什么伺服使能,找原点,停止信号,正方向,反方向,定位控制功能启动。 还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小日本的没有此种功能? 欧美的伺服好像有此种,听说有的能达到256段控制,再就是国产的有了,但一般是8段速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