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系列的PLC性能穩定嗎?

楼主(2010-08-02):
   公司近來要做一批機器,PLC準備採用CP1E系列的,但以前沒有用過,不知道性能穩不穩定。有哪位同仁使用的,請給點寶貴意見,謝謝

网友A:
就用过一个,usb口有时连不上。

网友B:
就用过三个,USB连接很方便

楼主:
謝謝兩位,具體使用中有沒出現品質問題?

楼主:
謝謝兩位,那具體使用過程中有每出現PLC的品質問題,導致系統不穩定的情況?

网友C:
如果要求不是很高,CP1E是没有问题的

CP1E推出的目的是低端客户,号称台湾品牌机的价格、西欧的品质。

欢迎交流 zhhg201_dq@yahoo.com.cn

网友D:
一般的情况 CP1E还是可以满足要求的 毕竟欧姆龙也是做了好多年的PLC了 也算是比较大牌的了 其实一般的控制开关量的话  都没必要考虑PLC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的 这个最基本的要求都做不到  那还有谁用啊   http://www.52hmi.com

网友E:
这个机型可以肯定是稳定的,比刚上市那时的CP1H稳定,那时的CP1H刚出来会有CPU死机等。

这个我也只用过几个没有发现问题。

-------------------------------------------------

二手PLC usb-590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温州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二手 工程余货 PLC (如 西门子200 300/400 三菱FX Q 基恩士KV 等各种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6RA70 SSD590C直流调速器等工控电气....好坏都收

传真0577-86881518--8004

网友F(2011-08-29):
我就用到了一块不稳定,出现程序软复位无效,

网友G:
深深同情 楼上兄弟O(∩_∩)O~

网友H:
性能还挺稳定的,编程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