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凌PLC控制松下伺服器,转不起来?

楼主(2010-08-02):
我使用的是三凌FX1N-60MR控制松下MSD013A1XX伺服驱动器。

接线按手册连接并检查无错

电机试运行正常,就是PLC发送脉冲指令电机没反应。

试过不同的指令:DRVI、DRVA、PLSV

请教一下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

网友A:
MR应该继电器类型的吧,支持高速脉冲数出么?

网友B:
用MT类型的,这个是脉冲输出,而且要用Y0Y1

网友C:
用晶体管输出的PLC试试吧,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各位,改用MT类型PLC.可以输出脉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