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FX2N1PG模块控制东元步进电机

楼主(2010-08-02):
本人现在手中有FX2NPLC,有1PG定位模块,也有脉冲及方向控制的东元步进电机,我想尝试用1PG模块去驱动步进电机,请问怎么编程,我在公司仿照1PG手册上范例程序编好程序,却不能运转,其实马达动作过,是我在输入JOG+信号的时候,但后怎么又无动作了。我的邮箱310496296@qq.com。谢谢!

网友A:
定位模块应该是控制伺服电机吧,你用步进电机要用配套的步进驱动器

网友B:
1PG可以驱动步进的,应该是你的线路问题或者是参数问题,会不会是你的JOG速度设置高了,大部分的步进电机转速不会高于450r/min的,伺服能到3000或更高

网友C(2010-09-02):
我也需要87977173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