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问题

楼主(2010-08-02):
现在在做个组态,用的intouch,PLC是西门子400的,有冗余,不知道怎么设置DASERVER,还有就是做短信报警用什么思路?谢谢!

网友A(2011-03-06):
在INTOUCH里面,有一项是关于报警记录的内容,在ALARM DB Logger Manager 出现缓存已满,不能再记录报警。

出现这种情况,如何才能解决?

现提供以下解决方案,供大家探讨。

1.换一台高配置的工业电脑,因为INTOUCH控制的点数很多,记录的数据量也比较大。

2.卸载再重新安装INTOUCH软件,把没有意义的报警记录删除掉,以减少报警记录的量。

......

网友A:
有一个网上传的很广的WORD文档,里面很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