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500变频器上电报E。oc3故障

楼主(2010-08-02):
谁碰到过三菱A500-22KW变频器上电就报E。oc3故障,求教了。。。

网友A:
减速中过电流断路

减速运行中加速低速运行之外当变频器输出电流达到或超过大约额定电流的200(%)时保护回路动作停止变频器输出

 延长减速时间检查制动动作

楼主:
上电就报啊,跟减速时间没关系吧

网友B:
把输出三根线拆了,还报就是变频器坏了。更具体的请咨询李春发等资深版主。

网友C:
我曾经遇到过这种故障,当时电机能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几分钟后就直接不能运行了,报警显示E、OC3。延长了减速时间依然没用,最后想到电机正常运行没有停止信号,怎么会与减速时间有关,这么一想不对劲,最后检查电机绕组也没有发现异常,换电机后故障排除。拆开电机一看原来是电机轴承滚珠略有破损造成电机电流过大造成的!

楼主:
现在把电机线也拆了,变频器依旧报警,请高手指教。

网友D:
正在修,一样的病,搞完了告诉你,上次修了个55的,换了4570和393,这次不一样,稍后。

网友D:
我把3120换了就好了,你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