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台达EH2系列主机脉冲只有停止而无暂停功能??

楼主(2010-08-02):
使用台达EH2主机发脉冲做旋转,该系列主机脉冲只有停止功能而没有暂停功能(第一组M1334),这对在实际应用中有很大的不便,EH主机有暂停功能,请问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A:
我在做双轴运动时也碰到这个问题,我问台达的技术支持,他说肯定可以的,这两天忙,也没来的及试,主要是手册上说的太不清楚了,唉!

网友B:
请把问题,现象说的更加具体些

网友A:
感觉EH2做运动控制,功能是不错,但细节上台达做的还不够,像暂停功能,手册上只提了一下,而且立即停止还是减速停止,也比较含模,昨天还发现一个问题,直接从做双轴运动中退出来,有时做单轴时只能动一条轴,搞不明白,大热天调机器累死。

楼主:
台达EH2系列主机的脉冲是不是只有停止功能而无暂停功能指令呀??????手册上也只有提到停止功能

网友C(2010-09-02):
谁说没有暂停功能?手册上写的很清楚 M1334 CH0暂停脉冲输出,M1335 CH1暂停脉冲输出,而且EH2有4个暂停脉冲输出功能,EH的只有2个

网友D:
用剩余脉冲功能也可以做到暂停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谁说没有暂停功能?手册上写的很清楚 M1334 CH0暂停脉冲输出,M1335 CH1暂停脉冲输出,而且EH2有4个暂停脉冲输出功能,EH的只有2个

M1334对EH系列来说起到暂停功能,对EH2系列起到的是停止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用剩余脉冲功能也可以做到暂停功能的,

剩余脉冲功能怎么做呀?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