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的星接法和角接法有什区别?

楼主(2010-08-03):
我买了一台电机,铭牌上标的,既可以接220的,也可以接380的;220的有两种接法,START,星接法;RUN,角接法。(这意思是电机启动是星接法,启动以后运行是角接法,是吗?)380有一种接法,RUN,星接法。

电机的大同牌的。1/4HP。2P。

请赐教!谢谢!

网友A:
220的有两种接法,START,星接法;RUN,角接法。这意思是电机启动是星接法,启动以后运行是角接法。

解释:名牌上是那意思,但是一般情况下都是用220的电压直接用三角形接法,除非你的负载启动电流很大才用星形接法启动三角形接法运行,不如风机之类的负载。普通负载这样接浪费资源了。

380有一种接法,RUN,星接法。

解释:用380电压的话只能星型接法了,接三角型会烧电机的。

网友B(2011-07-10):
如果你变频器的电源是用单相220的,接电机用220角接    变频电源是380的就用星接楼

网友C:
1、这个接法不是你可以任意接的,不存在那个接法好坏的问题;

2、你必须按电机的名牌要求的接法去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