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50,3.7KW变频器求助

楼主(2010-08-03):
求助各位师傅,现有一台ACS550变频器,3.7KW,上电报F21,复位后报F3不能消除,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赐教

网友A:
温度检测吗!!温度传感器坏了吧!!

网友B:
是一上电就报吗?

如果是一上电就报可将负载脱开,带个小电机试试

网友C:
什么时候买的机器?有可能电流传感器坏了!